联想L216WC开机指示灯亮 不插VGA提示“信号线无连接”,插上VGA后则黑屏。

楼主(2013-03-27):
联想L216WC拷机中,无意碰下按键板“恢复出厂设置”时,突然黑屏。再开机则出现开机指示灯亮 不插VGA提示“信号线无连接”,插上VGA后则黑屏。

网友:
信号源切换看看

网友:
程序坏了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看看电源供电部分吧,我遇到过三星的显示器,接VGA黑屏,最后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那个高压板测试下看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既然可以出现 信号线无连接 证明高压部分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固件程序问题 或是数据破坏了

网友:
我确定这个是双接口的,一定是碰到切换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