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不触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7):
笔记本电脑有待机电流,开机键电压也正常,但是开机不触发,一般是哪里的原因啊???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A:
查开机芯片,和隔离电路那一块吧

网友B:
如果放电都不行,那就是主板原因,而主板原因又包括很多的,所以问别人什么原因没有人说的。因为每块主板的故障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多努力吧。

网友C:
我给你分析下,开不了机,要么是EC,要么是南桥,因为这两个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细一点讲,开机键上有电压,那在你按下开机键 的时候,EC有没有收到开关键发来的高低高的跳变信号 ,如果有,那么EC在供电等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有没有向SB发出DNBSWON#和复位信号RSMRST#信号呢,如果有,那么SB有没有向EC发出S3 S4 (SUSB# SUSC#)呢先查一下这些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  呵呵

网友:
建义楼主拿去找人修一下。自己搞不好板子就挂了。

网友:
先把3,5V戳了在来问吧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多,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放电都不行,那就是主板原因,而主板原因又包括很多的,所以问别人什么原因没有人说的。因为每块主板的 ...

好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分析下,开不了机,要么是EC,要么是南桥,因为这两个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细一点讲,开机键上有电压, ...

麻烦再问一下,复位信号用万用表怎样量啊,是哪个档位,多少算正常啊,我是个菜鸟,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开机芯片,和隔离电路那一块吧

好吧,我试试,谢谢

网友:
没待机就戳3、5v和保护隔离吧

网友:
戳3   5v呗

网友:
这个是修本本最赚钱的,最基本的点啊,这个要努力啊

网友:
多上论坛看帖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