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电流4.5A

楼主(2013-03-27):
接修一台DV2000,插上维修电源电流上到4.5A多,拆开主板接电流用手摸接口附近U53烫手,通电时间稍长点冒烟,此管是4407,找了个代用管换上接电电流还是4.多,测换上去的管击穿,量后级电路也没有短路的地方,请问接下来要查哪里

网友:
是不是 没焊好 额

网友:
焊好了呀,我用的是4468,是不是管子不同呀

网友:
照这样看来还是短路的地方, 用电击 试下。  应该还有别东西烧坏或击穿了。

网友:
看有没有短路,或者再用先前的方法烧,摸有没有发烫的地方,芯片我也不知道一不一样但最好找个型号一样的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用电烧

网友:
你那后继没有短路 才怪
那是保护隔离的管子 发烫 后继没有短路吗

网友:
肯定待机短路啊,继续查吧。待机芯片和管子。

网友:
找个一样的型号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好修啊,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2014-07-22):
还是后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