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怎么安装

楼主(2013-03-27):
那位大虾告诉我PC3000?
怎么安装使用
还有安装到U盘?
U盘

网友:
破解版 直接释放到U盘里面,在DOS下运行SHELL就能打开

网友(2016-11-03):
在DOS下运行吧 !!之前看过师父装过

网友A:
这个 还真没 试过
バ幸福De右岸
pc3000是高端数据恢复用的,好一点的正板的要好几万一套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还真没 试过
pc3000是高端数据恢复用的,好一点的正板的要好几万一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