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 S5 SO顺序。

楼主(2013-03-27):
现在有一台DV4000把我搞晕了。。。
  上面有3V-SO 3V-S3  3V-S5
个人理解应该是先有3V-SO  然后是3V-S5  最后是3V-S3吧。。
  求指证。

另外现在开机掉电。测3D3V-S5只有0。6V  找不到那个电压给他的。。。
这个0。6V是待机时的。按开关电压跳到0。2 有时候0。2 -0。4就掉电了。
多按几次开关后后待机都没有了。。。。

网友:
SO是系统状态下,S3是休眠状态,S4  S5是待机状态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问答,在论坛找到个介绍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12778
汗,尽问一些小白问题

网友:
多看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