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7200.9 200G 短路问题!

楼主(2013-03-27):
请教大侠们.
我手上有个希捷7200转9系列的200G盘.
12V对地短路,测得12V的二极管击穿了.型号是628 LEM..

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不同系列12V的上二极管可以替换用吗??
求解答......谢谢!!

网友:
直接拆了也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稳压管,这个击穿了..我怕内部还有地方短路,
因为硬盘的数据还是重要的,为保安全,还是替换一个好了..
还是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