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总线全是363.。就唯独一个 367.。不正常吧?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3-03-27):
如题:北桥总线全是363.。就唯独一个 367.。不正常吧?求大神解释

网友: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加了之后阻值恢复正常。。 相差5  常规来说是有问题的。。 地址总线通常都是统一的  差不多  3以外 应该就是有问题!!

网友A:
相差那么点就不正常了?要是万用表不好还量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差那么点就不正常了?要是万用表不好还量不来

= = 你的意思是?

网友:
应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