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27):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块V星880GM-E41的主板,还在质保期内,才一年,客户说拿去售后两次了,第一次换的主板,第二次修的,用几天还是开不了机(开机正常,就是不显像),问题应该不大,要我看看能不能修【前一个星期左右来过这客户,我报价他不修,说比做售后还贵,又不是大问题,我无语。我给他算了一下做售后运费和时间,时间大概要一个月,走物流运费来回加去县城60元左右,如果自己去售后服务站,路费可能要120之多!】现在又跑过来了,估计是去了别的地方没有人给他修吧。因为在我们这修主板和笔记本的人基本上没有。街面上开电脑店的人忽优人行,换个东西行,这行业的技术还是没有的!留板,走人。下午开修。
先上传一张主板拍照N1996 880GM-E41 MS-7623 V2.3版本:

因为开机不跑码,先简单的排查一下CPU ,内存和外设接口,问题依旧,查电压COU 内存,南北桥都有电压,发现JBAT1跳线帽在2 3针,用万用测3针对地,正确的应在1 2针才对,问题出现了,接1 2针CPU供电没了,测试卡不显码。看来先从CPU供电这块查起了。在网上找了个 MS-7623 V1.0版本的图纸做参考,电路问题应该差别不大和V2.0版本。
测29脚pvcc1_2 12V正常,10脚VCC 5V正常,24脚EN开启信号脚电压为0V,正常开启电压应该在1.05V左右,R91和R96阻值正常,但R9一脚有12V供电,一脚没有。测Q15 B极电压为0V,vcore_EN#低电平有效,怎么会没有EN脚没有电压呢?拆Q15 CPU电压1.3V起来了。vcore en# V5SB电压出来了,前面的电路还有问题呀!

vcore_en#由Q18转换而来,Q18 G极为vcore_en 0V ,G极与Q17,RN34相连,Q17 G极为高电平,才将vcore_en拉低。Q17 G极又与Q19相连,测得Q19第5脚电压为0V ,由RN34第4脚控制,测得VDDA_25电压为0V.

VDDA_25电压由U1转换而来,测VCC3 3.4V电压正常 ,EN脚+5V电压也正常,看来是这个五脚的电压转换管坏了,手上没有这型号的管子,在别的主板拆了一个二极管,分别接在1 5脚,通电2.5V电压正常,vcore_en#被拉低,一声报警声后,电脑画面正常显示。就此修复完毕。
有会么分析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第一次发维修方面的实例!
再上传一份V星880GM-E41的主板电路图!供大家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好几个板了,都是华硕上的多,二极管降压只可以降到2.7V哦,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啦

网友A:
Q15 B极的电压,当时没有特别的注意,因为零点几伏的时候都当没有加电算了,你这么一说,想想还真是有0.7V左右的电压。谢谢更正

网友(点评):
Q15的B级如果为零的话,EN应该是高电平,那只正常了。EN不正常,B级应该是0.7左右。学习了……

网友:
UP7707是个易损元件

网友:
ATX_PWROK信号是一个电脑好信号,只要电源能正常工作+12V.5V.3.3V出来,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只能以电流的大小,是否会影响正常工作,没有特别的分析,希望懂得的朋友,出来给指点一下!

网友(2014-07-25):
有一个地方错误,测Q15 B极电压为0V,应为0.7V吧

网友(2013-03-27):
改个二极管  反馈那些就都没用了  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
楼主相当强大,学习了!!!

网友B:
思路清晰,楼主技术不错啊,像你这样要学多少年哦

网友C:
我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楼主技术不错啊,像你这样要学多少年哦

多看,多学,多问。不久的一天你也会成为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

那多加油!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15 B极的电压,当时没有特别的注意,因为零点几伏的时候都当没有加电算了,你这么一说,想想还真是有0.7V左 ...

三极管和MOS的工作性质不同,有的三极管B极有0.2-0.3伏就管加电导通了;有的三极管B极有0.55-0.7伏 也算加电导通了。

网友E:
搂主是怎么接那个芯片的脚位呀。。没有看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和MOS的工作性质不同,有的三极管B极有0.2-0.3伏就管加电导通了;有的三极管B极有0.55-0.7伏 也算 ...

受教了,以后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搂主是怎么接那个芯片的脚位呀。。没有看到图。。

二极管的正极连转换管的1脚,二极管的负极连转换管的5脚,二极管的负极用一根细铜丝和5脚相连

网友(2014-07-25):
手上有一片,自动开机不跑马,

网友:
缘分啊,杨兄弟竟然和我修了一个一样的板,还发了帖,只是你修供电,我修触发罢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运气这么差 3快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主板 不跑吗 都不是你说的那个问题。。。还在研究头痛啊

网友(2014-12-31):
引用 网友A:
Q15 B极的电压,当时没有特别的注意,因为零点几伏的时候都当没有加电算了,你这么一说,想想还真是有0.7V ...

这里B级为0.7V左右电压应该是属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
我就说啦,这Q15B极为0V那就正常了,,怎么后面还在这条线上搞那么多,,,把我看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