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D981-WT 白屏

楼主(2013-03-27):
方正FD981-WT 白屏 一般什么问题 高手们 请教一二
问题

网友:
检查屏供电保险,屏线,驱动板P-vcc

网友:
屏线 没插好 或者驱动板坏 换个屏线 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17普屏,屏电路问题,没搞好

网友:
好像不是屏线的事。。。。

网友:
屏上有个5V的供电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