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无输出,但是可以检测到

楼主(2013-03-27):
富彩7900GS,使用中被儿子抓着电脑拉了一下,黑屏。重启自检过,可以听见xp启动声音,但是无输出vga.dvi两个头都没输出。换到945gc集成显卡的主板,用集成显卡启动,可以发现新硬件,检测软件也可以看到7900显卡,但是切到独立显卡,就没输出,这是什么故障,应该怎么检测

网友(点评):
ACT08 74那个更换了先试试

网友:
测一下供电正常不?

网友(点评):
问得好!可见铜牌维客还不如小小白。

网友:
独立显卡板虚焊了吧,或者是插槽坏了?

网友A:
换一个显卡试一下,先排除主板的问题,再确定是否显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人家帖子里写了,换一个主板试的,是不是能确定显卡问题?

网友B:
可能虚焊或者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显卡试一下,先排除主板的问题,再确定是否显卡的问题。

可以确定了。(排除不兼容的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虚焊或者掉件

我觉得也是虚汗,视频信号就5个,R,G,B,H,V,前面三个除非同时坏,否则都会有颜色,所以最可能是h,v信号没了

网友:
我有次换显卡风扇把固定散热铝片的螺帽拧得太紧了一点,然后就和你的问题一样了。能过不能显!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看看门电路附近有没有掉件,主查行场扫描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正常,电脑也可以识别显卡吗???????

能检测到,不一定电压就正常。看看有没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虚汗,视频信号就5个,R,G,B,H,V,前面三个除非同时坏,否则都会有颜色,所以最可能是h,v信号没 ...

不会是虚汗吧!不可能拉一下就虚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虚汗,视频信号就5个,R,G,B,H,V,前面三个除非同时坏,否则都会有颜色,所以最可能是h,v信号没 ...

这个最有可能,换个VGA口试试,不行只能跑线了。。。。。。

网友:
检查一下输出接口处的电路吧

网友:
我觉得要查GPU有无输出模拟与数字信号,或控制此电路的电阻有无损坏与掉件.一般位置在背板GPU不远的地方

网友:
拉一下有可能把卡槽弹片拉变形,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应该不是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