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无盘电脑插拔网线后,BIOS找不到Boot Device Priority

楼主(2013-03-27):
网吧无盘电脑,插拔下网线后开机后显示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网上搜索了下,说是要进BIOS设置下启动,机子是phoenix的BIOS,找了好几分钟都没找到Boot Device priority,过后搞另外一台电脑时也插拔了下网线,也是出现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进BIOS也没有boot device priority的选项,打开旁边一台正常的电脑,进BIOS里面,就有boot device priority选项,请问这该怎么做才能调出Boot Device Priority啊,望高手指教下

补充内容 (2013-3-29 10:28):
此问题前晚已解决,只需要进BIOS,进Integrated Peripherals选项,选Onboard PCI Device,将Onboard Lan Controller和Lan Boot Rom两个选项改为Enable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主板呢/。把发个图。或者说下主板的型号呢。

网友:
没修过网吧的机器,也想探个究竟,楼主有结果公告一下下奥

网友:
只需要进BIOS,进Integrated Peripherals选项,选Onboard PCI Device,将Onboard Lan Controller和Lan Boot Rom两个选项改为Enable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那几个也顺便关了,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了!

网友(2017-02-20):
select boot device
这个怎么关闭

网友:
设置网卡启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