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

楼主(2013-03-27):
我那个WD三代320G盘,砍丢0头以后就认不了盘了,要怎么才能还原,本来能认到盘的,现在连盘都认不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进安全模式,然后把砍掉的磁头恢复回来,我感觉你砍头砍错了,把主头砍了。

网友:
WD怎么进安全模式,请教大哥

网友:
把pcb的跳线全部拔掉,脱离盘体,就是安全模式,然后写原盘的rom,注意写rom有风险

网友:
给个图你看看就知道如何进入 安全模式了。。。

网友:
如果,备份了ROM的话,就进入PCB模式,写回来,如果没有备份,就看看能不能打开关闭的磁头。

网友:
厉害,PC3000和效率源哪个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