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路由器与笔记本的故事

楼主(2013-03-27):
水星的路由器,联想的
笔记本
,两者连不上网, 别的笔记本能连上路由, 这个笔记本也能连上别的路由 但是他两之间就是不行 求解决
笔记本

网友:
碰到几次同样的问题,都没解决,之后是给客户换路由器。反正路由器不值钱。。又大神知道这是啥字问题啊 让俺长点见识

网友:
笔记本与路由不兼容?还真没有碰到过!
有没有大神有解决的方法,等待中!

网友:
笔记本无线网卡版本低,不支持新的加密模式。将路由器的模式改低一点,就全面兼容了,就是安全性能低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问题,还好我没遇到,要不哭死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设置上的问题,重新设置路由器吧

网友A:
设置了N边都灭有用。。。

网友:
路由器固件更新试试,网卡驱动更新试试。。。。。实在不行,看看这台电脑和其它电脑的系统有没有区别。比如别人是XP。
再看看网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设置成WEP加密试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笔记本与路由器不兼容哦

网友:
更改下路由器里的无线频段试试,部分老款笔记本带的无线网卡对频段过高或过低无法时出现无法连接或者根本就搜索不到信号

网友:
应该是传说中的不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