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19E09老烧ME9435

楼主(2013-03-27):
接机器,客户说里面冒烟了。

拆机看,U306烧了。是个P管,ME9435,用AMP9435替换,还是烧。这个是屏供电的MOS,为什么会屡烧呢?不接屏就没问题了。

只是白屏。

网友:
你拆开看下屏,应该是屏里有短路

网友:
检测过屏了,没短路的啊

网友:
9435后级电容全换了。出现软击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不接屏就没问题,你测过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屏就没问题,你测过输出电压正常吗?

5V,正常的。

网友:
哪就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把那几个电阻和电容全换掉,尤其那个电解换掉给电,注意观察MOS组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