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信号会不会导致白屏

楼主(2013-03-27):
如题   LVDS信号会不会导致白屏

网友:
一般不会  看你说的是什么白的方法

网友:
    无lvds信号肯定会白屏

网友A:
肯定不会!屏供电没有吧

网友:
楼主查屏供电了没,也好歹也尽量把问题说明白点么

网友:
考虑白屏了几种原因

网友B:
有啊 不过如果全屏白色 最好先查查屏供电 再说供电有 其他都没问题 屏还是白屏 或者是灰屏的话 就应该是LVDS信号的问题了 你可以在板上屏接口上量一下那几组信号线

网友:
  一般都是都是查供电

网友:
全白就要查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会!屏供电没有吧

屏上有主供电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啊 不过如果全屏白色 最好先查查屏供电 再说供电有 其他都没问题 屏还是白屏 或者是灰屏的话 就应该是LVD ...

LVDSA1+这条线没电 其他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VDSA1+这条线没电 其他的都有

如果就只有这一条没有 那就肯定是LVDS信号了 你可以去查查是不是断线了 还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只有这一条没有 那就肯定是LVDS信号了 你可以去查查是不是断线了 还是显卡虚焊了

集显的    对地有600多的阻值  应该不是断线的

网友B:
他是整屏白色 还是灰色
你不是说有一根LVDS线不正常吗

网友D:
LVDS不正常会导致白屏的,屏线和屏都换下试试

网友:
没有18V上来吗?屏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是整屏白色 还是灰色
你不是说有一根LVDS线不正常吗

有一个没电压   整屏都是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VDS不正常会导致白屏的,屏线和屏都换下试试

屏线手里面没有  换过屏  还是一样的

网友:
你是来混分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没电压   整屏都是白的

整屏都白色的 一般都是LCDVCC没有的 如果确定有屏供电 你说有个LVDS信号线不正常 那就是显示芯片虚焊或是坏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屏都白色的 一般都是LCDVCC没有的 如果确定有屏供电 你说有个LVDS信号线不正常 那就是显示芯片虚焊或是 ...

我估计是北桥坏了   虽说是重做的 故障还是一样的     这板子是集显的   应该就是北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北桥坏了   虽说是重做的 故障还是一样的     这板子是集显的   应该就是北桥吧

有没有屏供电 有屏供电的话 你在看看屏供电有没有到屏上面去 然后再去查北桥 万一屏线坏了呢 修机器从小东西修起 不要随便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屏供电 有屏供电的话 你在看看屏供电有没有到屏上面去 然后再去查北桥 万一屏线坏了呢 修机器从小东 ...

屏供电肯定是有的     屏线我是一根一根量过的  都是好的

网友B:
那你就去弄桥吧 做完桥再量下那根LVDS线就知道好没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去弄桥吧 做完桥再量下那根LVDS线就知道好没好了

桥做过了   估计就是桥坏了

网友:
LCDVCC有没有啊,没有这个的话肯定是白屏的,那个+3VS是不是摄像头的供电啊,由信号造成的一般都是屏幕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应该是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