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0GT 跑分太低了。。有遇到这种情况没有的!

楼主(2013-03-27):
影驰9600GT 1G 256BIT显卡,3D03跑分才3000多分,频率都正常,工作在16X模式下。同样的卡至少35000分,,相差了10倍,除了怀疑GPU不良以外,其它的都排除了,刷BIOS,换驱动等等。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告诉一下!

网友:
不用光看跑分吧,看玩游戏卡不卡啊

网友(点评):
这么低点分,玩游戏肯定会卡的~

网友(点评):
就是他的性能没有发挥出来!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先用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点评):
显存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见过显存问题跑分这低的吗

网友(点评):
我见过...................................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玩会3D看,跑分跟主板内存CPU有关的

网友(点评):
能说清楚,这为啥会和CPU 主板那里有关系,能说个理所然吗,好,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额 你们 不如在群里说何必来这发帖
这老兄说得到位,本身就是显卡问题,但是和共电一点关系也没有,也和CPU主板,内存,没有半点关系

网友:
同级 主板 cpu   内存  显卡  硬盘转速缓存都有关系 ,你不可能把 《Y 圈》 奔驰车轮换到长安上跑 是不是快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先用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那肯定是GPU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肯定是CPU问题,能说明白,是么一回事吗,我一直想知道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
遇到过独立供电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独立供电!

网友(点评):
要从那里检测,一直我也得不到解答。。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主机不行啊,还是你的卡是假的.

网友(点评):
7300GT 也不止跑03 3000分吧

网友(点评):
7300GT假卡会 用FX5200刷的

网友(2013-05-04):
重点查供电那块!

网友:
显卡主供电电感不良我遇到过。还有就是滤波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点评):
一个显卡那那多的电容,有个几百上千个电容吧,要换那一个,能直明 是那一颗最好,要最精准的答案好,手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