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待机!

楼主(2013-03-27):
请问DELL M5110(AMD 单桥)这款机通电待机时是不是已经3V5V,还是触发后才产生3V5V的,请修过这款机的朋友提点一下!
DELL

网友:
可以查3/5v芯片出电压的条件,这样就能知道,什么时候出3/5v了

网友:
3V5V的供电芯片RT8239

网友:
参考一下,n4010的待机有3v 没有5v.这个机器没有修过。

网友:
待机时35v都有 我有一台 原来也是纠结这个 换了充电芯片好了 现在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
不过我的是独立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13-04-26):
这机待机是要有3 5V的,

网友:
我修过I3的,3 5V是有是没有,最后是51123坏了。最后用51125代换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