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教 漏油器的問題

楼主(2013-03-27):
在家裏 直接插網線 可以 上網接上路由器了以後 不可以上網 但是 鏈接提示說已經連接上無線網絡
路由器

网友:
漏油器 楼主你太有才了 吓我一跳这标题 你设置用户名和密码了吗

网友:
路由器需要输入你的宽带帐号和密码才能上网的,具体的做法说明书上有,还不会就百度一下,如果再还不会就请个人帮你弄一下吧!

网友:
要设置路由器,就是把宽带连接上的账号密码输进去,路由器自动帮你拨号上网

网友:
你没整来吧,无线连上了,只能说明电脑到路由器连接上了的,但路由到MODE可能没连上哟。

网友:
真猛,漏油器

网友:
哈哈,楼主你太有才了,漏油器

网友:
楼主真有才啊 要先进 路由器 有个设置向导 输入账号和密码 就可以了

网友:
选PPPOE再把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就好了

网友:
选择相应的模式先设置好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