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60 进系统,鼠标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3-03-27):
如题:有个DELL主机键盘失灵。只有U口,换过南桥后还是同样问题。在DOS下能用。听说DELL,不能用GHOST,找了个安装版的。但是在安装中出现:152626 MB DISK 0 at Id 0 on bus o on atapi (MBR),停止不动。键盘失灵。。。。。请教各位什么问题。。。。听说DELL的还要用原装键盘???

补充内容 (2013-3-29 11:40):
现在情况:装WIN7,可以用,,但是XP不行。。能解释吗

网友:
IO烧了吧  换

网友:
笔记本维修培训,主板维修培训,电脑维修培训-首选 迅维网

网友:
这应该是硬盘的分区表吧。你试着不硬盘格式化重装试试!!

网友:
应该不需要必须用原装的吧、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拜托。。特意说明只有U口。。就怕你这样的不看题,直接给答案的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有何高见??

备份下系统做个win7试试、看看是系统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