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的一台打版电脑

楼主(2013-03-27):
今天维修了一台打版电脑,恢复GHOST文件损坏,所需要的安装包又没用,真的找得我蛋疼

网友:
直接装系统就ok啦

网友:
请问LZ什么是打板电脑

网友:
同感,打版电脑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打印版面的电脑??

网友:
打板电脑???不懂!解释一下可以吗?

网友:
楼主的表达让我迷糊。。。。一般的电脑。就安装系统就行了呀。。

网友(2013-05-07):
打版电脑确实第一次听说~~卤煮表述不清~~

网友:
打版?同问,卤煮表解释下么

网友(2013-09-13):
特殊软件一般都要客户自己解决的。

网友(2013-10-31):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没搞明白什么是打版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