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缺颜色

楼主(2013-03-27):
驱动版VGA头换过 VGA线换过 屏线换过  是什么问题啊  给位帮帮忙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吧

网友:
很明显啊。驱动板上三基色不是有对应的三极管还是二极管的。问题应该就出在这边。

网友:
找不到三基色 就换解码板

网友:
RGB端子打值看看,有没异常

网友:
灯管有没有可能

网友:
我测啦一条灯管坏了  本来四等我改两灯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现象应该是红屏吧

网友:
什么都换了,那不是驱动板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图像还带拖尾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上传一张相片就好了

网友:
很明显驱动板的问题。你看看控制颜色的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换灯管呢.四灯改二灯能行吗

网友:
这个肯定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测RGB的电容,可以对换看缺什么色!

网友:
你测下主板VGA接头处那里的电路,可有元件损坏

网友:
量下有没三级色

网友:
查查RGB相连的电阻电容

网友:
我同意,换灯管呢.四灯改二灯能行吗

网友:
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查VGA 的RGB三基色延伸出去的电路不就好了。看缺哪一色就查哪条线上的。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若是缺色,那就查VGA线和接口以及驱动板上的电路  若是是屏幕发红,那就考虑一下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用通用板试过就知道是VGA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2013-05-14):
VGA数据线有没有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