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70X主板不跑码双故障维修

楼主(2013-03-27):
盈通A770X战警版

故障现象1: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故障现象2:修好跑码后,P/S键盘报错,键盘三个灯一闪一闪,键盘不能用,BIOS里屏蔽后可正常进系统。

首先修跑码:
测CPU供电,测得1.03V,不太正常,正常应为1.3V,先不管.
内存供电:     测得1.93V,正常,标准为1.8V,此点无视
北桥供电:    测得0.15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1.2V

桥供电由RT8105控制一组上下管.

断电打阻值桥供电的上下管,无异常,G极对地值,无异常.

测RT8105自举升压,5V,正常
测RT8105供电,5V,正常

印象中,RT9214和RT8105能互换,找来一个RT9214
吹下---焊上----冷却----上电----1.2V出来了

装CPU,内存,顺利跑码

装机后,开机出现圆口键盘报错,换另一键盘,依旧.U口可用之.

修键盘不能用:

拆机,测量键盘口供电,5V正常

测量接口的DATA、CLK的二极体值,均为292,好像有点低,记得以前测过的板都有500多。

不知此板这样低算不算正常。

先不管,用示波器观之
开机时,随着三个键盘灯的一闪一闪,用示波器测量P/S2 的1脚波形出现不规则下拉,电压也在3.2-5V之间不断跳变.

此时按键盘没有出现数据传送

把键盘口的滤波电容干掉,为以防万一,把鼠标的电容也干掉,一共四个。

换上新的.再上电

波形回复正常

此时按键盘,出现正常数据传送波形.

再看键盘灯,已不在一闪一闪的.

然后开机进系统

P口键盘正常使用,至此修复.

为验证数据和时钟二极体值292是否正常,修复后再量,发现还是292,所以此值为正常.

谢谢观看,散伙!!!

网友:
那就是电容引起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供电的还好修  外设的修的少

网友:
一般遇到键盘问题就换usb口了

网友:
有图文说明,一看就明

网友:
哈哈,电容好多都会出现这样的事键盘口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佩服至极!啥时候我也能像你一样牛B就好了!

网友:
这都是同病了。你还好有示波器 的 ,我没有啊 图纸也没有 可怜的啊 。示波器多少钱一台啊

网友:
看来示波器在维修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网友:
小弟还不会使用波波,不过这经验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

网友:
PS/2有5V供电,打值不断线的话就是电容,IO,一般都是直接拆掉电容,还不能用就让客户换U口的,懒得换IO

网友:
楼主的设备强大啊

网友:
能不能说点技术性高点的呀

网友:
楼主修机器还带娱乐精神啊111

网友:
其实可以把电容拆掉也行,这几可电容可要可不要

网友:
将解的很清楚的。。楼主你那是什么试波器饿。

网友(2013-05-14):
是电容不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