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品牌机不开机

楼主(2013-03-27):
测量A14 3.3V电压正常,
电池旁二极管输出电压却只有2.2V,
测量双二极管的一端电压是由待机电压
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而得到的3.3V,
但测量实际电压却只有2.2V。
拆掉二极管,测量实际电压恢复到3.3V。
本以为是南桥坏了,但测量二极管输出端
还到达了IO8712F-S,并且触发开关针,
IO的第75脚有反应。
尝试用8716F-S代换。
试机,能够开机并且正常显示。

网友:
又被你秒杀了

网友:
IO坏 更换   秒杀把

网友:
秒杀IO,爽,六十蛮吧

网友:
收多少BB了,这个钱赚得轻松

网友:
意外发现 被你 利用好了

网友:
秒杀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