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发现

楼主(2013-03-27):
修到一主板,需要更换ITE 8712F-S,
但同事却把ITE8716F-S,给了我,
我也没有注意看,直接焊上,
到最后检查的时候,才发现焊错错了IO ,
图纸,发现引脚相同,于是直接开机,
实践证明可以用!!
后来查图纸发现
ITE 8712F-S 、ITE 8716F-S、ITE 8718F-S 可以通用。
当然,技嘉的除外!

网友:
原来 ITE8712F-S 、ITE 8716F-S、ITE 8718F-S这几个可以通用,头一回知道,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2014-03-16):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肯定还是有差别的,不是所有的主板都可以,只不过有些功能就不正常了。

网友:
手上一塊MA770-DS3自動上電
查107PIN -ATX_PSON被拉低
換R2417無效
把107PIN挑起後5V電壓上來了
研判IO故障
但手上無IT8720F
想問問
技嘉IT8720F和IT8718F-S可否代換

网友:
从技嘉图纸上来看,12和18几乎混战

网友(2013-03-28):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是很大的发现。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以前我以为只能同型号代换的,比如8716只能用8716代换,现在 才知道原来不一定的。。。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转下修客们的视野 让你们轻松一下 有个好心情  大千世界有你有我 开心每一天  生活不累

网友:
转下修客们的视野 让你们轻松一下 有个好心情  大千世界有你有我 开心每一天  生累活

网友:
你叫天空放冷枪 打下  F22

月饼 -10 回复的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