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0091ES是怎么去保护的!

楼主(2013-03-27):
有台宏基V203H显示器,开机闪一下就灭了,仔细一看是暗屏,灯管测试是好的,应该就是高压的问题现在高压板上有MP10091ES这个芯片,我想去掉保护,具体是要怎么搞啊!请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去保护不是好主意.查查电路.实在不行就换块板吧.

网友:
到底修好了没?

网友:
ptmanager求这货站出来

网友:
ptmanager,新手回帖赚点图纸分实习,上个网容易?空一半时间来捞点分,你这货全扣了,算什么回事,灌水在哪?有种扣完。

网友:
把高壓供電斷開 開看 5V 12V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