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网卡接口是这个样子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被蒙在鼓里

楼主(2013-03-27):
今天一同行送过来的一个主机,说是客户让把USB口去掉,不用了,同行就把USB口和网口拆了下来(一体的那种),但是中途给吹坏了,就拆了个一样的把USB的针搞断焊了上去,但是开机提示网络电缆被拔出,我看了一下,焊接没问题,于是又换了一个,结果涛声依旧,这是老板走了过来,告诉我说找个同样牌子的试试,翻遍了料板,终于找了个一样的,去掉USB不用,焊好开机,居然能上网,但是网口上的灯没反应,天哪,难道网口还真的分型号?这是第一次碰到哦

补充内容 (2013-3-28 08:15):
有谁知道带信号灯的网卡接口应该怎么对应型号麻烦说下,让大家都少走弯路啊

网友(点评):
网卡有百兆和千兆的 不同的 代换不了啊

网友:
不是吧,是不是虚焊了?不可能分牌子的啊

网友:
我也觉得很神奇,而且我确定第一次我换的那个不虚焊,一开始那个接口是富士康的,最后也是换上富士康的才能用的,郁闷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  长知识了

网友:
汗  怎可能

网友:
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可能你又是吹到哪里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啊。。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你说啊,下次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怎么会最多是和盖子不吻合卡不进去不会上不了网的呀难道不一样牌子的接口脚位定义不一样??

网友A:
带信号灯的是有不同型号的,如果不带信号灯的就一样用。

网友:
分型号的,我上次声卡接口还一不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信号灯的是有不同型号的,如果不带信号灯的就一样用。

客户那个确实是带信号灯的呢,大家以后换的时候要注意啦,防止走弯路呀

网友:
以后得注意了。不过我一般不换。直接外接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接口的方向不同,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就像笔记本的许多USB接口也是有方向的.

网友:
蜂鸣档,对比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
这种口,换一个和买一个价格一样吧,换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不知道拆接口做什么,反正我觉得拆那个很累的,USB不用了,可以把USB线割断就行了啊

网友:
没搞明白你的意思
拆了网口。不拆芯片自然会显示不拆网线。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