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新款DV4进PE掉电

楼主(2013-03-27):
今天接到一个HP 新款DV4笔记本,系统让客户弄坏了,来重做系统。按照以前的方法,直接重装。可是一进PE 就掉电,进BIOS没问题,还以为是散热的问题,打开除尘,一遍折腾以后,以为会好点(风扇也没堵),进PE还是掉电。这下麻烦了,还在保的本不会让我给弄坏了吧。查查看是什么原因,有人说进系统或PE掉电,是CPU或者显卡供电的问题,新本,我也没动其它地方,应该不会吧。想起上次培训时,老师说过,HP 有一款笔记本不能用CHOST装系统,上课时没好好听,那个型号的忘了,不会就是这款吧。不想那么多了,找个安装版试试看,不行就报修。找来安装版,装系统不掉电,就是有点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漂亮的WIN7动画又出现了。看来上课时还得好好听讲啊,哈哈。

网友:
上次好像遇到过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也能用GHOST装的,不过要先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可以G 但是要改模式,还有就是 现在不是只有HP的不可以这样,还有索尼的一个新本也不可以,也要改模式或者装安装版的才可以

网友:
还有这么事情,没遇到过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