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电压的详解,各大神前来围观呀

楼主(2013-03-27):
此芯片为ISL6237,本菜鸟只是想知道EN_LDO是怎么来的,原理讲解一下,谢谢。如下图:

网友:
多发了一张,不好意思

网友A:
EN_LDO是主电压VS经过PD7稳压2极管后由PR118.PR117分压得到的

网友:
分压 过去的

网友B:
VS是适配器电压VIN经过二极管和电阻过来的,之后VS经过PR118和PR117分压得到的EN_LDO(线性电压开启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S是适配器电压VIN经过二极管和电阻过来的,之后VS经过PR118和PR117分压得到的EN_LDO(线性电压开启脚)

赞一个,说得好清楚,连中文解释都带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_LDO是主电压VS经过PD7稳压2极管后由PR118.PR117分压得到的

那PD16  PD17那样接是什么作用呢,还有,小弟不懂,稳压二极管这样接是什么作用,谢谢!小弟,基础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S是适配器电压VIN经过二极管和电阻过来的,之后VS经过PR118和PR117分压得到的EN_LDO(线性电压开启脚)

谢谢!知道了!   那那几个稳压二级管那样接是什么作用呢?PD16  PD17  PD7?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说得好清楚,连中文解释都带着了

谢谢你们!

网友E:
是通过PD7稳压二极管和RP118,pr117串联分压, 稳压值5.1   VS=19V    经过PD7约等于14V 在经过PR118 PR117 en_ldo约等于9.3V      串联公式 顺便说一下 RP117/(PR118+PR117)X14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通过PD7稳压二极管和RP118,pr117串联分压, 稳压值5.1   VS=19V    经过PD7约等于14V 在经过PR118 PR117 ...

哦,是这样呀,我再翻翻关于稳压管的文章,谢谢你额,老兄!

网友:
学习了 真是说的 详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知道了!   那那几个稳压二级管那样接是什么作用呢?PD16  PD17  PD7?

应该是负极接多少V,正极就会稳定在多少V。一般不管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通过PD7稳压二极管和RP118,pr117串联分压, 稳压值5.1   VS=19V    经过PD7约等于14V 在经过PR118 PR117 ...

PD2这个是什么二极管啊!压降5V的二极管还是有其它的名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