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奇怪,,,,

楼主(2013-03-27):
华硕K42J客户自己清辉后不能开机,
机子拿到后插电源电流从0.0.8----0.22----0.74A,测量个电感3.3V,5V,1.2,1.5等都正常,就加焊桥,显卡故障依旧,咋回事啊,,,,请有经验的师傅看看

网友:
你这是乱搞嘛,怎么动不动就开始干桥。你换个CPU和放个电试试。

网友:
放电试过了

网友:
没遇过  做桥好了

网友:
没过到内存好像,你都做了桥了,只有先刷个程序试试了,

网友A:
插拔内存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拔内存看下

内存试过了,,也换了新的内存试过了,,故障依旧,,,郁闷

网友:
插电自动触发咋回事,,,谁见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试过了,,也换了新的内存试过了,,故障依旧,,,郁闷

我这有一台和你那差不多  内存插下槽可以开机  插上槽就卡在 0.7  很无语  正在研究中。。 估计是北桥挂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不行重做一下。

网友C:
是不是客户清灰的时候碰掉了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客户清灰的时候碰掉了什么东西。

没发现掉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台和你那差不多  内存插下槽可以开机  插上槽就卡在 0.7  很无语  正在研究中。。 估计是北桥挂了 ...

也是自动触发吗??我这按开关键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自动触发吗??我这按开关键没反应,,,,,,,,,,,,,,

我这不是自动触发     换北桥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