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怎么办

楼主(2013-03-27):
我的一个NVIDIA  GeForce  7300GT显卡花屏了,芯片用热风枪吹过还是这样子,看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能不能修好?

网友:
显卡加焊下应该就行啦  不行的话就重做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显卡 供电稳不稳定 以及显存

网友:
用热风枪加焊~~~ 恐怕火候不到位吧~~ 如果有BGA 最好是 上BGA 看看~~~~

网友:
直接换改良的吧,

网友A:
我不是专业的,用的几十元一个的热风枪吹了一会会,估计2分钟吧,冷却后装上还是老样子。

网友B:
你不是专业的,最好的办法是找专业的去呗,反正现在的行规是修不好不要钱,修好了你也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这样的了,省的在这里问不清楚,呵呵

网友:
直接换改良的..加焊最多管2个月。还是换了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专业的,最好的办法是找专业的去呗,反正现在的行规是修不好不要钱,修好了你也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 ...

让你见笑了,这样的显卡能修好最好,修不好就算了,拿到专业的那里的那里去修我也没有时间,再者路程太远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你见笑了,这样的显卡能修好最好,修不好就算了,拿到专业的那里的那里去修我也没有时间,再者路程太远 ...

没BGA你你能修好?土炮你技术也不到家

网友:
花屏也不是 上BGA 就好了 其他电路供电也会这样的 一般显存 都不怎么容易坏的

网友:
拿 BGA做 直接换也行

网友C:
我有一片9800GT,黑将版,CT1G的,以前花屏用热风枪吹过两次能正常,现在怎么吹都不行了。

网友:
几十块的风枪?电吹风?

网友:
再试试重植芯片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专业的,用的几十元一个的热风枪吹了一会会,估计2分钟吧,冷却后装上还是老样子。

你吹那一会还不如它自身发热的温度高呢,要是真核心虚焊的话要上BGA,先查查供电显存之类的吧,这简单点

网友:
做这个还是要用BGA的

网友:
用专业软件检测一下吧?看是显存问题还是GPU得问题?

网友:
在GPU周围涂上助焊膏,用热风炝慢慢加热,让助焊膏流入芯片里面,估摸差不多进入完全,然后再加热芯片几分钟。这样子应该能有效果。我这样子就加焊好一个跟你这个花屏差不多的7600GT。你也这样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上BGA加热看看

网友:
LZ   要想彻底解决就只有换新版本显卡  不行修好卖掉算了

网友:
加焊也就能用二个月,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要想修好也不难, 但起码你要练习好基础功,不过你的设备太差,基础又不好, 只有用时间来堆积

网友:
就拿着卡先练练手吧。我也有块花屏的卡,打算练手用了,呵呵

网友:
有时候内存也会出现花屏的

网友:
用BGA加焊下   芯片要推动哦

网友:
7300GT???看看显存是不是三星的,如果是,多数是显存自身不良的,,这个是通病,需要全部换

网友:
在DOS下花屏不,如果也花,可能是显存有问题,不妨也吹下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由于本人技术问题,显卡彻底报废了。被热风枪吹爆了,下回注意点。

网友:
RE: 显卡花屏怎么办-------------已解决

下回多努力。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
显存、GPU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风枪的温度没有达到,如果你用BGA或许已经好了。

网友:
花屏!这你先换台显示器排除显示器问题!若显示器没问题那就看显卡!如果是集成的可以买可独立显卡插上,本身独立显卡的清洁插槽和和接口!到现在问题没解决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这种现象我一般直接干显存芯片。

网友:
可能有一片显存坏了。

网友:
不是虚汗就是显存O了

网友:
垃圾卡就别去弄了浪费时间

网友:
您好房我建议您最好用BGA焊台比较实在、风枪的作用他不可能深度的去修理这个显卡。所以BGA是最好的选择 亲

网友A:
用的这家伙,时间可能吹久了,芯片也吹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片9800GT,黑将版,CT1G的,以前花屏用热风枪吹过两次能正常,现在怎么吹都不行了。

风枪直接搞?牛啊

网友:
加焊不成换显卡

网友:
直接上BGA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上BGA  不行就丢掉

网友:
很多显卡花屏用BGA加焊一遍就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这家伙,时间可能吹久了,芯片也吹爆了。

妈呀,这玩意儿太彪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这家伙,时间可能吹久了,芯片也吹爆了。

我勒个去....蛋疼加纠结.....  神的作品

网友:
做BGA啊 必要的设备投入还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