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500-T44

楼主(2013-03-27):
神州优雅A500-T44,客户拿来,机子点不亮,,电流跑到0.7A,,,摸CPU好像不热,,加焊,,插屏,,亮了,插硬盘能进系统,然后装机,,装机测试,刚开始还能进系统,,,测试几次,,一到要进启动界面是就直接掉电,,,,,,咋回事啊???????????????????

网友:
没装好? 裸机试下     你这三板斧  用的不错

网友:
标题不明确,加焊??好了? 又说掉电。楼主根本没有任何头绪吧

网友:
有可能是哪路供电不稳定      摸CPU好像不热,,加焊      请问楼主是加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