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无待机3V,5V

楼主(2013-03-27):
接台联想Thinkpad SL410K客户反应不开机,去掉电池接可调电源插上瞬间0.02,一下就没有了,按开关无反应,拆掉裸板一样,插上瞬间有3V,5V,一下就没有了,后继有短路,打电感阻值没有短路的,烧鸡也用了,都没有发现短路的,待机ISL6237芯片EN,供电都正常,芯片换了故障依旧,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有可能是电感后级的滤波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机器好了,就是声卡下面的有个电容对地只有11,如图所示

网友:
*脏话*啊,你怎么查到那里去了,牛B。是看图纸修好的还是一个个量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