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4738ZG内屏无显,外显正常,求思路

楼主(2013-03-27):
ACER的4736ZG,外显OK,内显无显,量LVDS口,LVDS数据线8根都是0电压,正常应该有1.1-1.3V,ENVDD也没电压,上点位图看LVDS线直接是进显卡芯片的,会是显卡芯片坏了吗?
换过屏线换过屏都不行,屏和屏线拿其他机器上点都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
但我觉得这机器就像是显卡切到外显然后内显就切换不回来一样,外显状态下怎么测都是正常的

想问一下大家是显卡芯片坏了吗?会不会管切换外显和内显的除了显卡芯片,EC也能管?

补充内容 (2013-3-28 17:28):
换完显卡芯片OK,上来告诉大家一下。
可是有些不理解的地方想再请教一下
屏线上一个信号DDC2_CLK一个连接3VS的2K电阻R231,在换显卡前是1.3K左右,换完后再量那电阻就是2K了
可能是显卡内部有微短?

网友:
重植一下,很多时候都是虚焊

网友:
这机器显卡是N10M的,感觉这显卡虚得少啊

网友:
先干显卡

网友:
重点查屏到显卡之间的连线,尤其是3V  CLK  DAT线

网友:
CLK和DAT是哪个信号??I2CC_SCL,I2CC_SDA这两个吗?

网友:
4738 是A卡 不是 N 卡

网友:
拆显卡,重做吧,必要时跑跑屏线接口到显卡之间的线路

网友:
先干显卡吧 之后再查线路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先把显卡重植了再看

网友:
换了EC还是没用,是要干显卡了

网友:
换完显卡芯片OK,可是有些不理解的地方想再请教一下大家
屏线上一个信号DDC2_CLK一个连接3VS的2K电阻R231,在换显卡前是1.3K左右,换完后再量那电阻就是2K了
可能是显卡内部有微短?

网友:
我有台4738ZG开始时亮时不亮 换了显卡之后也是这样的问题了 显卡没有问题 还没有查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