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M52L-S3P待机电压时有时无但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3-03-27):
              主板:技嘉GA-M52L-S3P
              故障:待机电压时有时无但可以开机
           此板是去年一个客户换下来的坏板当时是不开机,因为现在是淡季没什么生意闲下来又把它拿出来修修。前两天刚从网上找此板的图纸,对照图先来修开机电路。在这里有人会问待机都不正常,怎么会先去开机电路。在不开机时 待机时正常的因为不能开机所以不知道待机不正常。上图:
在按下开机 键时I/O的106脚和第103有高低高的电平跳变 随后测得107脚始终为低电平 正常的会有5V高电平但此时却为0V 想到这里觉得不正常 于是找到了下电路图也没发现此脚经过任何元器件,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断线。此板在拿我这里之前客户说在其他地方修过,他说之前在其他地方修的时候也是偶尔能开机。难道说在装的时候不小心划断了线,不管了先飞根线试试 。当接好后一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而且可以正常开关机 。当把cpu 内存 显卡装好后,它却不跑码试了几次偶尔跑码接显示器也能正常显示,但能正常点亮次数很低,而且主板在拿来时我也大致看下了有不少地方有腐蚀,此板又是英伟达的桥 会不会虚焊。因为没有BGA只好放在那里过完年生意特别冷淡,又拿出来修还是飞了线竟然跑马正常了试了几次都没问题。但仔细看了下诊断卡的待机3.3V 有时有有时没有但按下开机键又能开机跑码于是查下待机电路: 待机的3.3V 是图上3VDUAL它是由5DUAL经过Q49转换而来。在待机3.3V正常时测的5VDUAL上有5.18V电压也就是Q49的第三脚,第一脚有2.2v电压  。不正常时5VDUAL显示为0.46V ,继续查找5VDUAL 如图 通过对图上的了解首选是芯片U2主供电第8脚要有5V的供电但实测为0V看来是5VSB不正常 那就继续来找5VSB源头如图 通过对图上了解5VSB是由待机5V通过KQ1转换得来,通过实测当KQ1的第一脚为和ATX5VSB为高电平时5VSB为低电平 当K5V_DRV为低电平ATX5VSB为高电平是输出5VSB 待机3VDUAL为3.36V 诊断卡上的3.3V灯亮。看来是K5V_DRV在捣乱 那就继续找 K5V_DRV这个信号是由KU1发出。如图所示待机的情况下K5V_DRV应该是4点多伏也就是说上图KQ1就不会输出5VSB。还有一种想法是待机时候KU1的第8脚直接拉低K5V_DRV  不知道这种想法成不成立 在这里附上此板的电路图.请大家指教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上图分析有误也请大家帮忙指正。

GA-M52L-S3P R2.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