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p主板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3-03-27):
      杂牌865p主板短接ON不触发,目测北桥电容鼓包,5vsb电容鼓包,更换后故障依旧,测开关针电压零点几伏,从开关针跑线接一个150欧电阻,测电阻另一侧电压正常5v,短接电阻主板正常跑马。
      本来到这里就完了,拿下的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正常,求大神正解!!

网友:
是不是开始的时候电阻虚了啊,你再把电阻上上去看看

网友:
焊过电阻,换了一个也不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