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p42e101c自动关机,求知道的大仙,给条丝路

楼主(2013-03-27):
日立等离子电视!, 在观看一段时间的节目后自动关机了,    一关机就把电源也关了,(平时通了电源不开电视电源灯是亮着红色,自动关机后电源灯没有显示了)要断开电源从新接回才有显示!!  这个是什么问题咧? 应该不是过热, 因为试过在炎热的天气看几小时都没有问题, 而最近是比较凉快的! 开机大约一小时就自动关机了,,   请高手解答解答,谢谢了

网友:
开机按钮有没有漏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就看过了,没有。换过了还是一样

恩,那你在研究研究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那你在研究研究别的吧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