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断电

楼主(2013-03-27):
问题:可以正常点亮,自检可以通过后,过10秒总有,自动断电。请问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拔掉开机按钮看看好不好,查查cpu供电和cpu有没有问题.只供参考,呵呵.

网友:
桥虚焊,加焊就好。

网友:
这个不太好修

网友:
解决了,发现是桥散热问题

网友:
AMD的主板桥都喜欢虚焊,特别是单桥的.修好了一般建议再加个小风扇.

网友:
AMD的主板大多数都是温度过高导致桥坏!

网友:
单桥都是通病了 看到就是 加焊

网友:
这故障,加焊也不行,过几个月也许几天,还一样坏。。。。。。。

网友:
我一看到单桥 直接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