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楼主(2013-03-27):
    一大早上班接到一个客户的HP510.HP在我心里是很垃圾的啊。直接看都没看就说显卡。要客户下午来拿。之后看了下。开机就跑到0.26 在掉电。在重负跑。心里想。判断错误 了。先拆机了。拆开以后先量电压,内存。桥都出来了。就是CPU没出来。管理芯片是TPS51026.查供电5V有。34叫VR_ON有3.3.三下五除二换了。好了。。。。。后来在论坛看到很多都是这样的可能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其实有论坛真好啊。有时候一些事情查一下就是钱啊。

网友:
你的机器型号是不是康粕510吗?

网友:
恩,哈哈,楼主所言极是,有论坛能省不少事啊.这个510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我也 在修这么个机器 ,现在故障时直接跳到0.4 ,0.3 掉地 重启,CPU ,内存供电都出来了,头疼啊。。又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没看明白都,是换了TPS51026好的是吗楼主?

网友(2013-05-04):
我有个跟你一样故障的机器,头疼的很。
进水的,待机芯片附近腐蚀严重,换了芯片补了些零件后,就成了你现在这个故障,CPU,内存,供电都出来,MINI插槽上复位也有了。不晓得咋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