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四灯改两灯怎么改?

楼主(2013-03-27):
是直接短接吗?还是在不用接口处接一个电阻还是电容?还是短接接口?如果是接电容是并联还是从接口处引出两根线再接?求具体方法!
方法

网友:
换一个两灯管的高压板100%可以

网友:
看看反馈什么样的了,如果是各走各的反馈,把两根并一根,如果是2根一起走的,直接换2灯的

网友:
干嘛要改,多备点货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