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理,华硕K52J不开机,重新插拔电池后正常?!

楼主(2013-03-27):
请教一下,最近碰到几次华硕的笔记本,待机正常,不触发,重新插拔笔记本电池后,就可以正常了,原来几次的重新插拔后,一直没返修,还有一次是重新插拔CMOS电池才开机的,最近一次华硕K52J,重新插拔了电池后,正常开机了,可是一个月没到又出现了同样问题,所以来论坛向有经验的朋友请教一下,导致这种问题的是什么原因,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
主板保护了,电池拔了,等于放电,保护解除。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有可能是客户的电源有问题保护了,或者插了外设引起的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