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两例

楼主(2013-03-27):
维修一
故障现象:f83vf外接正常 本屏不显
维修过程:此机是中关村里的客户送修的 显卡已经换了好几个 做了也不少次 到我这里 显卡已是伤痕累累 加电测试外接正常 本屏不亮 先换屏测屏线 都无果 遂测屏线接口LVDS阻值都正常 用示波器测EDID_CLK正常 测EDID_DAT有上啦电压 无读取波形 测其阻值无穷大 于是怀疑1显卡是坏的【可能性很小】2EDID_DAT与显卡之间断线  拆显卡 测通断 发现EDID_DAT与显卡连接处断线 飞线 遂修好

2 1440无待机
故障现象:此机亦是同行送修1440 故障是无待机
维修过程:目测发现ec bios ec的晶振 ich 都已更换
测3v5v没有 测ec开启信号没有 用波波测bios的输出输入脚均无波形变化 测ec晶振无波形 于是怀疑ec电压不全 挨个测ec电压均正常 ec也是好的(上家已换过好几个) 于是怀疑晶振有问题 换晶振无果 于是怀疑是起震电容或者电阻有问题 全部换之 加电可显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羡慕啊。

网友(点评):
你的很多回复都有灌水嫌疑。别打擦边球了。。

网友A:
几乎都是被楼主秒的啊,楼主在北京?

网友:
楼主的技术正是强大。小弟佩服。

网友:
可敬,被楼一道来反而由复杂变得更加简单。

网友:
看到还是有波波修的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都是被楼主秒的啊,楼主在北京?

现在在苏州街

网友:
听楼主说感觉很容易  自己修起来怎么感觉好难啊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示波器很重要啊。以后的好好学习示波器还理论知识

网友:
学习一下 现在懒得看图纸了  有时候不看不行又

网友:
中关村的人都被你打败了,厉害啊,咋又实力,神马都市浮云

网友:
看别人修机子简单  自己修到了 就不好整了啊

网友:
这个还叫疑难杂症呀,我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