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 怪病 求围观

楼主(2013-03-27):
如 图 谁指点哈。。什么毛病
客户拿过来就这样。但在我折腾的 3.4个小时中途  有一次没动它正常过10几秒钟。怕灯管触电试过-排除。改通用驱动板-白屏

网友:
楼主拍的照片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应该刷个程序呢?

网友A:
看都看不清楚图片,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问题,改驱动板白屏这说明你没有改好,原驱动板还有图像,但图像是有拖影还是什么,你图片不清楚,也不多说两个字

网友:
好好像是花屏,测下屏上电压正常吗,从测试点测

网友:
通用板程序可能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都看不清楚图片,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问题,改驱动板白屏这说明你没有改好,原驱动板还有图像,但图像是有 ...

en 开机先是白屏 然后慢点慢点出图象 出出来都是糊的带拖影。颜色越来越鲜明。最后就如图上的不变了

网友:
你这好像是面板坏了呢.

网友:
不清楚看不出来啊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有可能是bois问题啊

网友:
感觉像是屏上的驱动芯片开焊呢还有可能是屏上的3.3V供电没过去吧?

网友C: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D:
屏线接触不良也可能引起的,不知道你这个是哪种屏线,有种屏线很容易接触不良,在液晶电视上我遇到好几例了,最严重的是黑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

自己觉得也是 桌面上出现有规则得图标吧 应该可以说驱动板已经把正常的信号传输出来了,,只是显示时出了问题 能这样理解吗。。。。这个驱动板淘宝上有点贵 万一试了不是 自己又得垫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接触不良也可能引起的,不知道你这个是哪种屏线,有种屏线很容易接触不良,在液晶电视上我遇到好几例了 ...

试了多次了

网友:
改通用驱动板 白屏的话   可能是屏供电没过去.

网友:
驱动不对  换驱动程序

网友:
屏幕芯片用风枪吹一次就好了我遇到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 开机先是白屏 然后慢点慢点出图象 出出来都是糊的带拖影。颜色越来越鲜明。最后就如图上的不变了

你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查下屏电路吧  应该有一处屏断线了   或者升压失败造成的.   我前些天帮我朋友修过一个.当然我修不了.   市场上找人修的.  那人连看都没看  刮开电路板 飞了一根线   收我30    不到五分钟   我直接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