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781B不触发不再纠结。多图杀猫。

楼主(2013-03-27):
  同行送来一台长城的超薄本,版号SJM30-cs,不开机,实测不触发。迅速拆机。首先 保隔各个电感的阻值扫荡一遍没发现异常,,上电,测开关脚有3.3V按下有拉低但不触发。测EC102 ,19,46,76,88,115脚供电正常。。。

  没找到外接的时钟。查论坛有人说是集成在内部了。。也有的说是HM55给的。。先不管它。再测85脚复位,有3.3V正常。

再测95脚开关信号有跳变。

测117脚发给HM55的开机请求信号为0V,

看来EC条件不满足或者EC本身损坏导致的不开机。接着测量AC_IN#为低正常,COVER_SW#为3.3V正常。测到这里大部分该测的都测了没发现异常。看了框架图发现EC还挂了个128KB的BIOS。顺手测bios的供电3.3V正常。

  示波器测1脚的片选一个直线。EC没有选中BIOS芯片。什么问题导致的呢。基本上锁定了EC本身坏,BIOS芯片程序坏。EC外围电路有问题还没查到。心想先刷BIOS吧,,搜了整个论坛都没有这版号机器的EC BIOS和HM的BIOS。没办法找料板居然找到一样型号的EC。3下5除二的就换好了。。结果一样一样的。。
现在就剩BIOS和EC外围电路了。就再仔细的查了一遍。。。依旧无果啊!这个过程老累了哈。数引脚。眼花花。腰疼疼啊。累了。起来伸个懒腰顺便起身嘘嘘去了。
回来论坛里搜EC型号的BIOS发现联想V460的EC也是这型号嘚,。但不知道长城上能不能用。。花个10分下载吧。。。拆下芯片发现。。我们的编程器识别不了。刷不成了。

没办法顺手找个MIX 1M的刷上。不知道行不行。装上试试呗。

通电后自动上电。欣喜啊。。。装上内存。散热器。接上外接显示器。点亮哈哈。。

最后装好了。。

顺便把该机器HM55的BIOS备份下来了。

网友:
不错的分析,有图有时序就是好,不过有示波器的话,一下就量出来EC BIOS没波形了吧,不用那么费工夫的

网友(2014-07-21):
浪子: + 5 很给力!

网友(2013-03-27):
你是说你用了联想同样型号的EC 下面的ROM的程序。 刷到长城的EC ROM 里了?

网友A:
是不是只要EC型号相同的EC BIOS就可以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要EC型号相同的EC BIOS就可以通用了

这个我不敢保证。。

网友:
EC的BIOS一般就只是用来定义EC的引脚的 理论上是通用的 但是联想有的机器EC和NB的bios是一样的内容 求解大神们

网友B:
我不得不佩服楼主,很简单的通病写这么长。I服了YOU!

网友:
有修过类似的好像是回扑的机子也是EC 的ROM坏了

网友:
有时候EC的那个BIOS都不知道去哪弄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得不佩服楼主,很简单的通病写这么长。I服了YOU!

这个也许是通病不错,你知道不代表所有人都知道。我之前的确不知道。再说这是台长城的机器。连个BIOS都找不到。这个机器丢给你,你敢保证会去刷联想的EC BIOS?。这里大家交流的主要是检修的思路。维修的分析过程才是最主要的。是修板子最基本的方法。毕竟相同的故障,是由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你要说你的分析方法更好,不妨说出来大家交流交流。简单一句“通病”,我又何必浪费时间精力发这个贴呢。

网友:
联想V360和B460EC程序通病大家都知道吧,EC程序可以互换,看EC型号来刷EC程序,这个确实没几个人知道,因为同行是冤家,话有点说多了……!在就是我一般判断是否是EC程序问题,1、测量待机芯片的主供电2、REF有电压,我个人认为就是EC程序有问题。以上纯属个人经验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这种不断尝试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长城EC39C  好用的EC BIOS在这里。

网友:
用示波器查片选一条直线表示ec没有发出片选,肯定不开机啊。

网友:
这都是经验呐,海燕呐,记住啦

网友:
明明是奶牛的机器啊,怎么成长城了。一个是GATEWAY,一个是GREATWALL

网友(点评):
就是啊,B壳上面奶牛的标志那么明显,都可以看出长城的,为修的够细心的哈。

网友:
兄弟,请问有无EC:NPCE781B的PDF啊?急要。

网友(2013-05-06):
楼主的编程器真够迷你的

网友(2014-07-21):
分析的很好,很细心

网友:
好东西啊  刚好用上

网友:
积分不够啊  想两个都下了

网友:
你这编程器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4-11-09):
遇见过USB芯片损坏引起的EC不读BIOS的

网友:
说的很好,不错有图有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