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用命令启动PE

楼主(2013-03-27):
dos下用命令启动PE

    我从DOS起动再起动PE.这个方法简单而且成功率高,适应性也强.不少高手做过许多很好的,但现在还有许多象我一样,一知半解,不能很好的制作成功.而我碰巧成功了,就把怎样做说一下,我相信大家一看就会,也希望高手能给出完善和改进。这是我的目的。做法如下: 1、我们的前题是从DOS起动,自然要先制作DOS起动系统。这个有工具软件,就用它们作。我是用FlashBoot。这里要看一下IO.SYS,如果文件不是219KB的那就要找一个219KB的换上,这个才能支持大优盘起动。这时盘上应该有command.com、msdos.sys、io.sys三个文件。这时你要停下手头的工作,用你这个刚做好的DOS起动U盘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启动到DOS。如果行,就可以接着下一步了; 2、我这是用深度装机板为例做的。把Deepin PE.iso用WINRAR解开到一个目录里,打开目录,WINPE安装、WXPE、外部软件三个目录和一些文件。接着打开WXPE,里面有NTDETECT.COM和SETUPLDR.BIN,复制出来到Deepin PE目录下。删除WINPE安装、WXPE、外部软件三个目录。把Deepin PE目录下所有文件复制到U盘上。和DOS文件同一个根目录; 3、这时U盘能起动到DOS,U盘上也有PE的文件。这时就要依靠边grub.exe,MENU.LST这两个文件把DOS和PE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在MSDOS下用grub.exe起动PE。我们先看一下MENU.LST的内容,这可以用记事本打开,里面只有一行:chainloader (fd0)/peldr。你不必知道那些英文单词是什么,请注意最后那个peldr。这是PE的起动文件,要运行PE就从这个文件开始。请回头看一下U盘,我们找不到peldr这个文件。因为这个起动文件不要求特定名,所以PE高手就按他们的需要命名。U盘上的SETUPLDR.BIN就是了,我们现在就把它改成peldr吧; 4、做到这里,你如果让U盘再起动电脑,它还是只能到MSDOS。没有进入PE。但和刚才不同了,你如果打入GRUB,你会发现,PE开始起动。这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利用MSDOS的AUTOEXEC.BAT来自动执行GRUB。这样就会从冷起动一直到PE起动完成。AUTOEXEC.BAT文件也就只有一行:grub --config-file=(fd0)/menu.lst。实际上这行只要写个grub就行。那样写另有用意。多看点grub of dos的资料就知道了。 到这里就完工了。你也会知道如果要换个PE怎么做了。我选这个PE主要是有进度条。在这最后,我想提示一下,在MSDOS下,是FAT16要比FAT32兼容好。建议磁盘格式选用FAT16。特别是不能起动到DOS时,你换成FAT16就有可能行。

网友:
楼主说得好复杂,最好就图文并茂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