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inter965集显,让人头痛!

楼主(2013-03-27):
             今天在搞一台V3000,纠结,,,加电无显,大家都知道要是独立就直接BGA显卡,可是遇到集成的加电不显就是怎么好搞了,因为集显很难坏,一但坏了会很难修。电流只跑到0.8几降到0。6几就不再动了,不装内存一样。内存金手指擦地,换过,拆机测各电感电压均正常,,,搞了大半天实在火了用风枪加热南桥,没想到还真显了,不过一会凉了又老样子,还是先做BGA吧,刚做了拿下来热板可以点亮,等凉了又不行,真是郁闷,,,大家有见过这问题吗?给点意,,,不然明天有空的话把南桥给换了。。。只是有个难题让我一直不敢搞这机的南北桥,我的BGA返修台是效时三温区的,也不知是不是曲线没调好,只要芯片在板子中间一点的一焊板子就变形从中间向上拱。。。但我去杭州在同行那里抄了不少的曲线设在我的机上都不行,只有芯片在板子边上的做起来效果很好,比如V3000独显。。。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如果是换桥的话,就没有修理的必要了

网友:
INTEL的南桥一般不会热热就好的吧?是不是你热南桥的时候热到什么东西了。你不要热南桥,用风枪吹南桥附近的元件,一个一个排除下咯

网友:
我吹过了,一定要加热南桥,而且要比较热的情况下才能点亮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HP v3000,问题症状是,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屏幕不亮,5秒钟后,电源自动关掉,有那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帮帮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HP v3000,问题症状是,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屏幕不亮,5秒钟后,电源自动关掉,有那位知道是什 ...

你这就难说了,你测电感上都有没有电压,,,有可能CPU电压没有也会这样,还有没有可能有短路

网友:
主要测测电感有没有电压,在看19FU

网友:
我现在在拆南桥,重植看好不好,好了给你们说下

网友:
真的很头痛,南桥重植,后来换了南桥都还是老样子,会不会是板子夹层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都换了还是一样,只能用这个借口来解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HP v3000,问题症状是,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屏幕不亮,5秒钟后,电源自动关掉,有那位知道是什 ...

是AMD的吧?加焊北桥就好的了

网友B:
板子变形是因为加热太快,下边的预热还没有起作用,我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变形是因为加热太快,下边的预热还没有起作用,我个人看法。

哦   那我再调调看谢谢

网友:
集显不显有什么维修思路和步骤?

网友:
搞定了,不过不是这个板子,下午我打算找片料板对照着修,心许能修好,到最后这板没修好到把料板修好了,,,哈哈,哭笑不得啊

网友C:
这种板子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就是爱出问题

独立的爱出部门,集成的不易出问题哦

网友:
刷了BIOS 没有

网友:
没有,加热南桥正常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没有,我以为加热南桥会正常不会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