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会修导航一体机?接收不到信号了

楼主(2013-03-27):
路特仕RTS-2676,故障现象是用端口扫描软件能发现端口,正常的时候应该显示端口2找到GPS,但现在只显示端口2打开,没有GPS了。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2013-04-26):
天线看一下

网友:
天线虚焊或断路了吧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维修的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