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显示器的心得

楼主(2013-03-27):
昨晚有点醉酒.头晕沉沉的 我的显示器最近出现 反复黑屏 然后又恢复正常的现象 初步诊断 应该是 电容 鼓包导致的 不稳定 长城的 原装机拆机 很麻烦 我不小心 把壳子 拆烂了 更倒霉的是 本来好好的电源板 被我换电容的 时候 装 错了 正负极 到底三极管 烧坏 不得已 更换高压板 高压板更换的时候 要注意以下几点

1:高压板的地线(GDN)  信号线(ON)12V-24V 的线路线要跟以前的板子标注的顺序要一致 焊接的时候 也就是第三个是信号开关线 一定要跟第三根  跟 旧版的 信号线的接头 焊接 在一起

2:地线焊接好以后 要测量一下 高压板和旧版 短路 不 短路的 话 就是接通

3:焊接的时候要测试一下 焊点 跟附近的焊点 会不会 短路

4:寻找电路板上的12-24V 电压焊接点 一定要通电 测试 有的板子 会标注 自己要看好

5:维修的时候i 一定要小心 别把本来简单的问题 因为自己的 不小心 而复杂化

6:拆机的 时候要仔细 的 拆 胆大 心细

网友(点评):
申请转正请发表维修实例要求图文并茂

网友:
什么情况?换个高压而已

网友:
可能楼主不是专业维修的

网友:
就是啊。。。。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我连楼主都不如,我就是进来学习的才加入论坛的啊

网友:
楼主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