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掉电故障 Q指点

楼主(2013-03-28):
这几天老是遇到一些不定时掉电的故障    是进系统以后 用个30分钟一两个小时就掉的 鲁大师检测温度散热都正常  桥啊  BIOS的  都搞了  就是不管用   请老是出来指点一下  思路  维修方向   和可能造成掉电的原因

网友:
楼主什么机器啊,掉电问题不好修奥。

网友A:
掉电,是看你怎么细心的查各个供电了。电容滤波不良等很多问题都会导致不定时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是看你怎么细心的查各个供电了。电容滤波不良等很多问题都会导致不定时掉电啊。

是要查所有的电压以及滤波电容么 还有什么   CPU温控?(直接摘了行么)还有什么可能呢?BIOS 可不可能

网友(2013-10-26):
查一下各路供电芯片虚焊有无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