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笨球老本画屏故障分析

楼主(2013-03-28):
看样子 有些想显存 因为蛮有规律的  但是加焊两个显存并且重新植珠也无果 后淘宝两个显存芯片

后来一想等着也是等着就加焊了一下显卡 重BGA取下来后一点了 居然好了!LOGO处不花屏了 硬盘自检处也不花屏了 但是 等待一回就又出现最上面那个图的花瓶现象 重启数次都是如此 很有规律的花屏 按压显卡显存都无果 现在茫然了 mast软件还不会用 求大神判断一下这种现象多为显存还是显卡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存多一点。

网友:
另求一下 风枪加焊显存的最佳稳定是多少 显存的安全加温时间是多少 就是加焊多久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不说 焊过显卡好了吗  那换显卡啊

网友:
你不说换了显存好了吗。过后有不行。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显卡上的供电。的电压电流不稳定。造成你换后和以前的故障。在确定你的焊接是否有误。对不起我也不是太懂。我还 是我小鸟。如果修好请留言。。谢谢

网友:
先显卡   后显存

网友:
我感觉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大一些!不行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必须换新显卡试的,有的机子一加温会好的 一冷了就不行!

网友:
看现象就像GPU的事,显存一般不是这样花

网友:
把显存全部重置珠

网友:
拆下来重新植株呀

网友:
显卡吧,换一个再说了,在这纠结也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看到就头疼

网友:
修好了   - -、 一个有4个显存 加焊了一下另外两个显存就好了   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