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时间日期的困惑

楼主(2013-03-28):
我是菜鸟,我自己有块AMD的主板,时间日期老是不对,总是慢几个小时,并不是恢复出厂值的时间日期,而是总慢几个小时,日期基本都对,就是时间不对,我换过电池和跳线帽,目测CMOS附近电容没鼓包,请问各大虾这什么原因?

网友:
32.768晶振会影响  反正就找RTC电路 一定会修的好

网友:
南桥模块   加焊一下

网友:
先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时钟IC换了  晶振也换了

网友:
晶振旁边的电容漏电 板子脏了都会这样

网友:
晶振可能有问题

网友:
RTC电路,晶振 看看sb

网友:
RTC电路,看一下电池旁小电阻变质没?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吧,刷个看看 ,应该 好了

网友:
  你电池上到主板上有多少V,有呗拉低吗!!

网友:
晶振旁边的电容漏电

网友:
换一下时钟芯片 和晶振试试。。